[FreeRTOS] 绝对时间

楼主(2023-12-27):
项目中需要对软件每个执行的动作做严格的时刻表。
比如软件有几个关键动作:
压电机,采集,复位电机

记录每个动作的起始时刻(单位毫秒):
0,126,1200

实现接口如下:

void TimRcord(eTim eT)
{
        static TickType_t tBase;

        if(TIM_START_TST == eT)
        {
                memset(g_tTiming,0,sizeof(g_tTiming));
                tBase = xTaskGetTickCount();
        }

        g_tTiming[eT] = xTaskGetTickCount()-tBase;
}

一切貌似很正常。但是“采集动作”有  用到接口  taskENTER_CRITICAL(); 导致采集结束的时刻不准。
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案:在使用taskENTER_CRITICAL的情况下,获取准确的时刻。

网友:
用一个定时器,做微秒计数。用的时候读取。

网友: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调用的话,需要使用函数xTaskGetTickCountFromI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