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出现 runtime error R6002,请问谁遇到过?

楼主(2023-12-27):
KEIL 出现 runtime error R6002 floating point support not loaded

网友A:
防火墙里面关闭MDK联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里面关闭MDK联网试试。

thanks. I will try

楼主:
没有用啊,又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啊,又挂了

别的不知道那里还有机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知道那里还有机关了。

我看了下,就是keil那几个编译的文件,非要联网。如果联网不行,就自杀了,哎,以后看segger的,便宜就买一个

网友B:
C:\Keil\ARM\ARMCC\bin下的armlink.exe被修改了  可以copy armlink.exe.org armlink.exe /y
org是刚安装后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Keil\ARM\ARMCC\bin下的armlink.exe被修改了  可以copy armlink.exe.org armlink.exe /y
org是刚安装后 ...

为什么会被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Keil\ARM\ARMCC\bin下的armlink.exe被修改了  可以copy armlink.exe.org armlink.exe /y
org是刚安装后 ...

有可能真是这个原因。

楼主(2024-02-04):
我杀了毒,好像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杀了毒,好像没问题了

杀毒软件乱杀文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毒软件乱杀文件导致的?

是已经中毒了,然后我怀疑是病毒把KEIL搞挂了。所以最后装了杀毒软件。
这几天再观察一下,看还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已经中毒了,然后我怀疑是病毒把KEIL搞挂了。所以最后装了杀毒软件。
这几天再观察一下,看还有没有出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