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开优化 FSMC读7606程序跑飞,用的GCC编译器

楼主(2023-12-27):
Keil下编译可以执行的代码,换到GCC编译器,编译成功,但在中断中读7606时,程序跑飞。
GCC不开优化的情况下,单步执行到i4l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这句代码,程序直接跑飞。
但是开启任一优化如O1、Os,程序正常运行,AD7606读写正常。
各位坛友,有遇到过吗。
理论上来说,就算时序不对,也不应该程序跑飞。

以下是fsmc配置代码:

void FSMC_SRAM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En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数据线 FSMC_D0--FSMC_D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C70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FSMC_D0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  //FSMC_D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FSMC_D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FSMC_D3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FSMC_D4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FSMC_D5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FSMC_D6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FSMC_D7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  //FSMC_D8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FSMC_D9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FSMC_D10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FSMC_D1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  //FSMC_D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FSMC_D13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FSMC_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FSMC_D15

    /* 地址线 FSMC_A0--FSMC_A2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FSMC_A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FSMC_A1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2, GPIO_AF_FSMC);  //FSMC_A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3, GPIO_AF_FSMC);  //FSMC_A3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FSMC_A4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FSMC_A5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FSMC_A6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FSMC_A7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FSMC_A8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  //FSMC_A9

    /* 读写信号 片选信号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FSMC_NO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FSMC_NW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FSMC_NE1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2
    p.FSMC_DataSetupTime = 6;          //4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2;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  FSMC Configuration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以下是中断中的读7606代码:

void EXTI1_IRQHandler( void )
{
        int32_t ui2data;

        if ( EXTI_GetITStatus( EXTI_Line1 ) != RESET )
        {
                i4l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4h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3l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3h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2l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2h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1l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i1hdata = *( __IO int32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 EXTI_Line1 );
        }
}

网友A:
1、局部变量初始化问题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2、你的位宽配置的16bit,那么里读取应该是 *( __IO int16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局部变量初始化问题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 ...

*( __IO int16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我原来写的是这个,后来查问题,忘记改回去了。
局部变量配置参数不对吗?
我这个代码keil里运行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局部变量初始化问题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 ...

难道是少了一句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 __IO int16_t * )( ( ( uint32_t ) 0x60000000 ) );
我原来写的是这个,后来查问题,忘记改回去了。 ...

你配置的位宽是多少,建议每次就读取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少了一句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这个吗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 ...

经过我测试,确实是少了上面的一句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应该是使用GCC编译器一定要配完整。将局部变量初始化为0,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