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可以创建弧形文字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创建呢

楼主(2023-12-27):
lvgl可以创建弧形文字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创建呢?

楼主:
lvgl

lvgl的 roller控件如何做到左边显示图标,右边显示文字,滑动roller时,图标和文字一起滑动呢

网友:
什么样的弧形字体,有专门的字库,直接生成即可,如果没有就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lvgl的 roller控件如何做到左边显示图标,右边显示文字,滑动roller时,图标和文字一起滑动呢

写自定义控件吧

楼主:
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将文字单个分开,每个文字设置字体大小和倾斜角度,已达到整体弧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lvgl的 roller控件如何做到左边显示图标,右边显示文字,滑动roller时,图标和文字一起滑动呢

现在的想到的方法是在左侧显示图标的位置将所有图标都放上去,然后根据roller的文字得到对应的下标,显示与文字对应的图标,隐藏掉其他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