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STM32的ADC用DMA传输后数据错位的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23-12-27):
在用STM32G071CBT6做的ADC三通道连续采集,用DMA循环传输后数据错位,试了网上的方法没成功,自己琢磨并验证了的解决方案如下:
开启ADC和DMA后,打开DMA的传输完成中断,在此中断中1停止ADC转换,2清除DMA传输完成标志位,3关闭DMA传输完成中断,4开始ADC转换。

DMA_FLAG没用,只是在仿真中看看有没有进入中断

网友A:
H7也会也偶尔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同样在完成中断里加两句:
__HAL_ADC_DISABLE_IT(hadc, (ADC_IT_EOC | ADC_IT_EOS | ADC_IT_OVR));
__HAL_DMA_DISABLE(hadc->DMA_Handle);
之后开始调用HAL_ADC_Start_DMA,会自动打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也会也偶尔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同样在完成中断里加两句:
__HAL_ADC_DISABLE_IT(hadc, (ADC_IT_EOC | ...

我目前的水平只能玩玩标准库和L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