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S1256驱动问题 有关DRDY

楼主(2023-12-28):
在写ADS1256的相关驱动时,对DRDY引脚的说明不是很理解。手册上讲到一些操作会使DRDY引脚变为高电平,还有就是对采集的模拟数据进行更新时会变为高电平,只有在DRDY变为低电平时才能发送RDATA读数据命令读取数据。
问题1:目前我的驱动程序是一上电对ADS1256复位,等待DRDY变为低电平进行命令校准,等待DRDY变为低电平校准完毕,然后开始写寄存器(寄存器是一个一个写的),每写一个寄存器前都要等待DRDY变为低电平才能写入寄存器值,但是手册上却没有提到这一点。读寄存器值的时候就没等待DRDY为低电平再去读。
问题2:开启输入缓冲buffer后,发现ADS1256无法测取到满量程(满量程5V,只能测到3.5V左右),关闭缓冲后问题就得到解决。
有大佬可以解答以上两个问题吗?
网上一些驱动中在发送读写寄存器命令前都等待DRDY变低电平,但手册确实没有说明啊。。。

网友A:
1、我们是一直用的DRDY引脚,不用这个引脚读取数值有问题。
2、你这个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们是一直用的DRDY引脚,不用这个引脚读取数值有问题。
2、你这个不正常。

也就是说不管发送什么命令,都需要在DRDY为低电平时才能发送

网友:
可以看一下官方的实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管发送什么命令,都需要在DRDY为低电平时才能发送

等等完成是保险的。

楼主:
问题2:开启输入缓冲buffer后,发现ADS1256无法测取到满量程(满量程5V,只能测到3.5V左右),关闭缓冲后问题就得到解决。

楼主:
问题2:开启输入缓冲buffer后,发现ADS1256无法测取到满量程(满量程5V,只能测到3.5V左右),关闭缓冲后问题就得到解决。
手册中在模拟输入缓冲小节有提到这部分内容With the buffer enabled, the voltage on the analog inputs with respect to ground (listed in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as Absolute Input Voltage) must remain between AGND and AVDD − 2.0V. Exceeding this range reduces performance, in particular the linearity of the ADS1255/6.
也就是说当开启输入缓冲时,模拟输入端的电压在AGND - AVDD-2才能准确测量,超过这个范围测量值就会不对。
问题2应该时和这个原因有关。

楼主(2024-03-05):
问题2:手册电气特性部分也有相关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2:开启输入缓冲buffer后,发现ADS1256无法测取到满量程(满量程5V,只能测到3.5V左右),关闭缓冲后问 ...

问题2:手册电气特性部分也有相关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