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NOR_SECTOR_SIZE设置4K和64K有何区别?

楼主(2023-12-28):
如题,在使用基于SPI nor flash 的w25qxx存储芯片,移植RLFlashFS的EFS文件系统,其中的驱动配置项NOR_SECTOR_SIZE设置4K和64K有何区别?如图所示

网友A:
64K有点大,推荐用4K,方便擦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K有点大,推荐用4K,方便擦写。

版主,使用4K时,发现在W25Q128上创建文件的时间比64K大很多。大概需要300多ms,64K设置下只需100多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使用4K时,发现在W25Q128上创建文件的时间比64K大很多。大概需要300多ms,64K设置下只需100多ms

测试前,整个芯片擦除下,然后再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前,整个芯片擦除下,然后再测试看看

测试前格式化文件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前格式化文件系统了

改天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