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下, 我把 AppWizard 产生的资源存放在SD卡中时 lcd 没有显示 ?

楼主(2023-12-28):
请教下, 我把 AppWizard 产生的资源存放在SD卡中时 lcd 没有显示 ?

工程里SD卡的驱动和移植的Fatfs是没问题的,因为不用 AppWizard 时, 将字库和图像也是放在SD卡上,工作正常。

比如要将图像和字库都放在SD卡上。在Fonts、Images里都勾选了SD卡,然后将生成的Resource整个目录都Copy到SD卡上。编译倒是通过了(如果没有勾选SD卡选项编译时会出空间不足的错误),但屏幕没显示  ???

#define   __APPW_PROJECT_PATH    "2:appWizardResource/"   // 我的 资源文件存放在 sd 卡这个目录里面 , 我的这个路径配置应该是没有错的吧 ?? 我的 sd 卡盘符 就是 2

void MainTask(void) {
  APPW_X_Setup();
  APPW_Init(__APPW_PROJECT_PATH);
  APPW_CreatePersistentScreens();
  APPW_CreateRoot(APPW_INITIAL_SCREEN, WM_HBKWIN);

}

APPW_X_FS_Init();   这个文件要如何与现有的 sd fatfs 关联才可以呀   ??

/////////////////////////////////////////////////////////////////////////////////
appWizard 产生的 图片 与字库 不放在 sd 卡里面时工作是正常的,  只是每次修改程序下载验证时文件比较大,下载很慢

网友A:
这个必须要关联外部存储器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要关联外部存储器才可以使用。

目前不会哟

网友A:
当前我也还没有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我也还没有研究这个。

强烈 建议大神有空 研究研究 几下啊

网友B(2024-03-15):
我也是这种情况,sd能够正常在fatfs基础上使用,AppWizard相关文件操作也移植了,但是AppWizard还是无法访问到sd卡上的内容。请问一下这个现在有解决方法了吗?或者是在AppWizard生成的资源太大,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正常运行吗?请指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种情况,sd能够正常在fatfs基础上使用,AppWizard相关文件操作也移植了,但是AppWizard还是无法访 ...

这个我还没有测试,得后面有时间了试试AppWizard的SD卡访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