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OpenSEAJ1939开源库移植,里面好多二进制方式0b11100000

楼主(2023-12-29):
这种方式IDE识别不了。

网友A:
Keil MDK 和 IAR 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MDK 和 IAR 可以识别

MDK下,那个配置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AC6支持,AC5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下,那个配置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AC6支持,AC5不支持。

AC6 直接支持,AC5是把C/C++界面的gun 扩展支持打开。C99下面那个GNU extens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 直接支持,AC5是把C/C++界面的gun 扩展支持打开。C99下面那个GNU extensions

网友B(2024-01-31):
这个协议栈做的不好, 里面好多标准里要求的超时都处理的不好, 学习还可以,用来做产品还得是商业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协议栈做的不好, 里面好多标准里要求的超时都处理的不好, 学习还可以,用来做产品还得是商业协议栈。

这个程序框架还可以,超时判断自己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