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H7-TOOL的J1939通用版解析功能操作说明V1.0,已发布(2024-01-09)

楼主(2023-12-29):
【当前支持功能】
1、支持了常用的J1939协议PGN解析。
2、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方式,支持局域网和外网,大批量实时数据分析请用USB接口方式。
3、支持实时数据记录,以CSV格式存储。

视频说明: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C4y1v72P
视频提纲: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39

【操作说明】

如果之前没有搞过J1939协议栈,推荐看下前面的视频教程说明,视频里面有详细的操作过程。

下面以TOOL和我们V7开发板为例进行说明。

(1)V7下载的测试Demo:

使用V7的CANFD2接口:

将解析脚本存到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Ini\can\Decoder (后面发布的2.25版本固件将预装好,不需要大家手动添加)

打开J1939解析脚本, 使用经典CAN,波特率250Kbps , 依次设置下面序号即可

(2)加载J1939.ini文件(后面发布的2.25版本固件将预装好,不需要大家手动添加)

将命令脚本存到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ini\can\CmdList

节点上线打印信息:

实际通信效果:

参看资料:
1、OpenSAEJ1939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DanielMartensson/Open-SAE-J1939

2、SAE J1939官方文档
https://www.sae.org/standards/de ... llection-on-the-web

3、Microchip的J1939 C库应用笔记和源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047

4、Matlab的J1939支持
https://ww2.mathworks.cn/help/vnt/j1939-communication.html

5、客户分享H7-TOOL CAN助手的GBT27930-2015电动汽车充电桩车通信和英飞凌电源模组解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50

6、客户分享的H7-TOOL车辆J1939协议解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82

7、H7-TOOL的通用J1939解析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56

楼主:
有效果了,继续研究

楼主:
已经移植完成,API函数太多了

楼主:
2024-01-02
初步可以解析了

楼主:
2024-01-03
批量数据传输解析

楼主:
整理视频专题提纲,准备录制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理视频专题提纲,准备录制视频。

本周有望发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周有望发布吗

今天在整理视频提供,准备明天了录制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整理视频提供,准备明天了录制视频。

楼主:
视频教程已经发布,白天了整理文档版说明

楼主:
更新完成。

网友:
这玩意方便啊.必须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楼主:
备份个0-255地址含义:
https://www.isobus.net/isobus/so ... ourceAddress_page=2

后面整理到解析器里面

网友B(2024-06-05):
硬汉老师,我10个CAN探测器节点设备每500ms间隔,使用多帧传输机制同时向另一个CAN节点主机发送14个字节数据,部分探测器节点发送的部分数据,主机这边接收不到。这个问题如何排查?(多帧传输过程中,个别数据帧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老师,我10个CAN探测器节点设备每500ms间隔,使用多帧传输机制同时向另一个CAN节点主机发送14个字节数 ...

你说的是10个节点设备同时发吧,确实容易有这种情况。不排除冲裁出问题了,可以使用低波特率测试下,另外测试时,保证所有节点都上线后,再同步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10个节点设备同时发吧,确实容易有这种情况。不排除冲裁出问题了,可以使用低波特率测试下,另外 ...

我同时接入了10个节点设备,但是这些设备都没接120欧姆电阻,只有接入的CAN分析仪接了120欧姆电阻,我现在怀疑是终端电阻缺少的原因导致CAN通信不稳定的情况,目前还在验证中。理论首尾节点需要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时接入了10个节点设备,但是这些设备都没接120欧姆电阻,只有接入的CAN分析仪接了120欧姆电阻,我现 ...

这种的,首尾必须接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