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的SPI的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3-12-29):
配置已经截图,现在是这样,上述配置下,用HAL_SPI_Transmit(&hspi3, txbuff, 1, 1000);发送没有任何问题正常,现在用HAL_SPI_Transmit_DMA(&hspi3, (uint8_t*)txbuff, sizeof(txbuff));或者//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3,(uint8_t*)txbuff,(uint8_t*)rxbuff,(sizeof(txbuff)/sizeof(uint16_t)));这两个函数发送数据,在总线上没有任何数据,也没有任何波形,这是什么原因

void MX_SPI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3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3_Init 1 */
  hspi3.Instance = SPI3;
  hspi3.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3.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3.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3.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3.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3.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3.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hspi3.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3.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3.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3.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3_Init 2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spiHandle->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0 */
    /* SPI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A7     ------> SPI1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1 */
  }
  else if(spiHandle->Instance==SPI3)
  {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0 */
    /* SPI3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SPI3 GPIO Configuration
    PB3     ------> SPI3_SCK
    PB4     ------> SPI3_MISO
    PB5     ------> SPI3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SPI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PI3 DMA Init */
    /* SPI3_TX Init */
    hdma_spi3_tx.Instance = DMA1_Stream5;
    hdma_spi3_t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spi3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3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3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3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3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3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3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tx,hdma_spi3_tx);

    /* SPI3_RX Init */
    hdma_spi3_rx.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spi3_r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spi3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3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3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3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3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3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3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rx,hdma_spi3_rx);

    /* SPI3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PI3_IRQn);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1 */
  }
}

DMA的配置

DMA的配置

SPI的配置

SPI的配置

网友:
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spi 中断开了吗

网友:
方便的话,发代码配置看下。

楼主:
void MX_SPI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3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3_Init 1 */
  hspi3.Instance = SPI3;
  hspi3.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3.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3.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3.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3.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3.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3.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hspi3.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3.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3.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3.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3_Init 2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spiHandle->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0 */
    /* SPI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A7     ------> SPI1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1 */
  }
  else if(spiHandle->Instance==SPI3)
  {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0 */
    /* SPI3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SPI3 GPIO Configuration
    PB3     ------> SPI3_SCK
    PB4     ------> SPI3_MISO
    PB5     ------> SPI3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SPI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PI3 DMA Init */
    /* SPI3_TX Init */
    hdma_spi3_tx.Instance = DMA1_Stream5;
    hdma_spi3_t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spi3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3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3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3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3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3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3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tx,hdma_spi3_tx);

    /* SPI3_RX Init */
    hdma_spi3_rx.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spi3_r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spi3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3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3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3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3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3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3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rx,hdma_spi3_rx);

    /* SPI3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PI3_IRQn);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1 */
  }

楼主: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spiHandle->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0 */
    /* SPI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A7     ------> SPI1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1 */
  }
  else if(spiHandle->Instance==SPI3)
  {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0 */
    /* SPI3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SPI3 GPIO Configuration
    PB3     ------> SPI3_SCK
    PB4     ------> SPI3_MISO
    PB5     ------> SPI3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SPI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PI3 DMA Init */
    /* SPI3_TX Init */
    hdma_spi3_tx.Instance = DMA1_Stream5;
    hdma_spi3_t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spi3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3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3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3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3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3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3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tx,hdma_spi3_tx);

    /* SPI3_RX Init */
    hdma_spi3_rx.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spi3_r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spi3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3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3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3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3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3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3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3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rx,hdma_spi3_rx);

    /* SPI3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PI3_IRQn);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1 */
  }

楼主:
中断开了

网友A(2024-03-29):
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老哥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老哥最后解决了吗

我这边最后解决了,是缓存一致性的问题,下面贴一下我包装的发送函数和中断服务程序。
在调用发送函数前调用一下API缓存一致性就好了。
接收时其实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还是调了一下

/**
* @brief 启用了DMA功能的SPI,调用发送函数时的分支处理,开启一个发送通道
* @param pd stdio结构体指针
* @param TBuf 期望使用DMA发送的地址头
* @param ui32Len 期望发送的数据长度
* @return 标准返回
*/
static uint32_t SpiDMATransmit(_SPI_STDIO_HANDLE *pd, const uint8_t *TBuf, uint32_t ui32Len)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TBuf, ui32Len); // DMA发送前解决发送内存区 缓存一致性
    if(HAL_SPI_Transmit_DMA(pd->SpiConfig.Spi, TBuf, ui32Len) != HAL_OK)
        return RETURN_ERR_INDEFINITE;

    return RETURN_DEFAULT;
}

/**
* @brief hal中断的接收完成回调
* @param hspi
*/
void HAL_SPI_R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hspi->Instance == SPI5)
    {
        tSpi5.SpiStatus.LineMiso = SPI_LINE_COMPLETE;
        if(tSpi5.SpiConfig.SpiReceiverDma == SPI_DMA_EN) // 开启了DMA,接收完成时解决内存一致性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tSpi5.SpiConfig.Spi->pRxBuffPtr, tSpi5.SpiConfig.Spi->RxXferSiz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