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设计质量最好程序员自己保证代码没有隐藏BUG

楼主(2023-12-29):
今天在看公司一份很老的代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代码,如下

double a = -50;
uint32_t b = (uint32_t)(a*10);

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很容易爆雷。在使用和不使用微库的时候执行结果完全不一样。但是又没有改到这块代码,所以测试也没测,结果导致上线后有BUG。
本来这种强制转换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使用微库,执行的结果刚好在允许范围内,通过了所有测试用例。
后面迭代的时候不小心使用到的微库,结果结果完全不一样,但是由于迭代开发人员更换,没人会注意也不会特意去看这些看上去容易出错的代码,测试也不会可以去测。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这种问题,后期很难自主发现。最好的是设计之初考量好

网友A:
微库对这个代码有影响?这个是示例代码,不是你们的原始代码吧,一会我也试试。

网友B:
请教怎么达到“代码没有Bug”的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库对这个代码有影响?这个是示例代码,不是你们的原始代码吧,一会我也试试。

原始代码逻辑,不加微库b=0,加了b=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么达到“代码没有Bug”的境界

很难达到,但是语法BUG还是尽量不要有。藏的深而且不好发现,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库对这个代码有影响?这个是示例代码,不是你们的原始代码吧,一会我也试试。

刚又在另外版本MDK试了试,还是一样的结果,而且结果都不是能够想到的值

开了微库

开了微库

没开微库

没开微库

网友C:
我不太信微库有这影响, 估计是被优化后不能直接查看局部变量吧,把这变量搬到函数外测试一下, 可能根本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信微库有这影响, 估计是被优化后不能直接查看局部变量吧,把这变量搬到函数外测试一下, 可能根本就 ...

没有开优化

网友:
AC6的优化不需要打开的, 你就把这局部变量暂时搬出函数外成全局的, 测试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代码逻辑,不加微库b=0,加了b=500

还真是这样

网友D:
根据C11的标准来看,(-1,  Utype_MAX+1)范围以外的浮点数转为无符号整数是未定义行为,因此出现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取决于具体实现
https://www.open-std.org/jtc1/sc22/wg14/www/docs/n1570.pdf
(见6.3.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C11的标准来看,(-1,  Utype_MAX+1)范围以外的浮点数转为无符号整数是未定义行为,因此出现什么结果都 ...

是的,其实这就是设计人员没有注意编码导致的,设计之初严格按照一些规范来就不会出这些问题,C语言看着很少东西,但是真的要全部掌握很难

网友E:
不要在声明时赋值或者运算试试,赋值和运算单启一行。

网友:
原因是不是这样, -50的二进制码格式是 1 10000000100 1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小端模式下, 仅获取了低32位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在声明时赋值或者运算试试,赋值和运算单启一行。

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uint32_t 改为 int32_t 试试呢?

网友:
double 强转uint32 ,double是个8字节的,uint32是个4字节的,这样转肯定是会存在未知问题的吧

网友F:
double a = -50;
int32_t b = (int32_t)round(a * 10);

网友:
前两天也遇见过这个问题,(VCVT.U32.F32)这个是将单精度float转化为uint32时的汇编指令。对于负数,这条指令的转换结果都是0。如果float转化为int32,则一且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double a = -50;
int32_t b = (int32_t)round(a * 10);

一样有问题的。这个讨论的本质是不要出现11楼那个坛友说的那种问题。即使换成int32_t,double转过去也一样有这个隐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