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link 调试程序 导致程序卡死

楼主(2023-12-29):
大佬们,有没有人遇到过,MDK 通过 STlink 调试STM32F405程序时导致程序卡死在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cmd,&temp,1,100)函数的

这一部分

把STlink 2.x从板子上拔掉后,重新复位程序在运行就恢复正常了
换了两个STlink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带着下载器,不调试是不是正常。另外你的STLINK是不是对外供电了,可以关闭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下载器,不调试是不是正常。另外你的STLINK是不是对外供电了,可以关闭了试试。

对外供电了,好的,我试试看,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下载器,不调试是不是正常。另外你的STLINK是不是对外供电了,可以关闭了试试。

解决了,大佬,在仿真的时候不能去监控SPI的寄存器,如果打开SPI的寄存器窗口就会导致程序卡死在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函数的  while ((hspi->TxXferCount > 0U) || (hspi->RxXferCount > 0U)){};循环里,把SPI寄存器窗口关掉后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大佬,在仿真的时候不能去监控SPI的寄存器,如果打开SPI的寄存器窗口就会导致程序卡死在HAL_Stat ...

正常是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不影响的。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我的SPI 2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