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app软复位到boot导致其他板卡掉电问题

楼主(2023-12-29):
程序分成boot+app,app接收到升级指令后,标记升级标记,然后软件复位进入到boot。板子有个io控制12V输出的引脚的,12v是给linux板卡供电,该过程虽然没有看到linux板卡电源指示灯灭掉,但是linux系统是已经重启了的。何解呢。boot中已经第一时间把12v开启了的,也能够正常跳转到boot。唯一的问题是,linux板卡肉眼看着没掉电,但是系统已经重启了。

网友A:
还是到启动12V供电时间长了,要么考虑锁存器,或者是引脚接电容防止瞬间掉电引起输出掉电。

网友B:
软件复位时,芯片GPIO会是瞬间浮空输入(或者模拟输入)状态。这个你得控制下

网友C:
不一定要复位进入Boot啊, 从App直接进入Boot的复位地址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复位进入Boot啊, 从App直接进入Boot的复位地址执行就可以了

这个也试过,还是会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到启动12V供电时间长了,要么考虑锁存器,或者是引脚接电容防止瞬间掉电引起输出掉电。

对的,有考虑到这个,不过要加硬件,目前临时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复位时,芯片GPIO会是瞬间浮空输入(或者模拟输入)状态。这个你得控制下

是的,显示临时硬件加了上拉使得电源默认保持,不过跟设计初衷有点不一样,影响不大。之前做过类似的,供电还算小,瞬间复位到boot之后电源能被hold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