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上位机刚打开很卡,而且很多乱码

楼主(2023-12-29):
求助,H7Tool上位机刚打开很卡,几分钟才进主界面,而且很多乱码

网友:
加我QQ好友512464265, 我远程看看怎么回事,打开几分钟,时间有点太长了。

乱码问题,此贴可以解决:

如果使用英文系统打开TOOL上位机,需要修改非unidcode编码的地方使用中文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393

楼主:
今天尝试了一下,把这个地方取消勾选,重启后就好了,启动速度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尝试了一下,把这个地方取消勾选,重启后就好了,启动速度也正常了

谢谢告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