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mdk pack installer下载不了,点pack安装也报错,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3-12-30):
我网络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A:
1、看着像是没有正常设置CMSIS PACK路径。
2、另外此贴,正常关联下解压pack ex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着像是没有正常设置CMSIS PACK路径。
2、另外此贴,正常关联下解压pack exe
https://www.armbbs.cn/ ...

我已经设置了pack的路径
非常奇怪的问题,把路径设置在d:\program files\keil_v5下或d:\
program files\packs下都报错,把路径设置在桌面或d:/packs下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pack的路径
非常奇怪的问题,把路径设置在d:\program files\keil_v5下或d:\
program fil ...

你看看不行的这几个目录是不是都是只读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不行的这几个目录是不是都是只读权限

把只读去掉也不行,让pack installer以管理员运行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