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com2com 软件安装驱动失败,解决方法

楼主(2024-01-02):
com2com 软件安装驱动失败,如下图:没有显示正确的COM端口号

原因:WIN11驱动签名未通过。但是部分WIN11版本可以通过。

解决办法: 重启WIN11,选择禁用驱动签名启动,再安装一次即可。

WIN11 禁用驱动签名方法:

Win11和Win10怎么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关闭Windows系统驱动强制签名的技巧?
news文章来源: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4 ... /1302278782023/7/29 14:44:02

Windows系统禁用驱动签名的两种方法
前言

什么是驱动程序签名?

方法一:使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方法二: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执行(高级启动)

前言
什么是驱动程序签名?
驱动程序签名又叫做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它是由微软的Windows硬件设备质量实验室完成的。硬件开发商将自己的硬件设备和相应的驱动程序交给该实验室,由实验室对其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实验室将在其驱动程序中添加数字签名。由于数字签名是由微软完成的。

Win11设备只有安装了驱动才能正常使用,而有时会发现下载来的驱动程序无法安装没有数字签名,这是系统为了安全问题而阻挡了没有经过认证的驱动安装,不过有些时候一些特殊设备没有通过验证的驱动,那么显然只有暂时关闭数字签名才能正常安装。下面我们就来看看Win11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方法。

禁用Win11和Win10驱动程序强制签名的方法有多种,这里提供两种常用的方法:

方法一:使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按下Win键,输入cmd,在搜索结果中找到“命令提示符”,右键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以下命令并按回车键:

csharpCopy code bcdedit.exe /set nointegritychecks on

重启计算机后,驱动程序强制签名将被禁用。

如需重新启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只需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以下命令并按回车键:

vbnetCopy code bcdedit.exe /set nointegritychecks off

重启计算机后,驱动程序强制签名将重新启用。

方法二: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执行(高级启动)
首先按下Win键+I打开设置。

点击“更新与安全”,然后点击“恢复”。

在“高级启动”部分,点击“立即重启”。

计算机将进入高级启动选项。在这里,选择“疑难解答”。

接着选择“高级选项”。

在高级选项中,选择“启动设置”。

在启动设置中,点击“重新启动”。

计算机将重新启动并显示启动设置。在这里,找到“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执行”的选项,按其对应的数字键(一般是7)。

计算机将继续启动,此时驱动程序强制签名已被禁用。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方法二,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只在本次启动时生效。当你再次重启计算机时,驱动程序强制签名将自动恢复。如需永久禁用,可使用方法一。

Win7如何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

网友(2022-11-10):
  1、开始 - 运行(输入gpedit.msc)- 确定或者回车。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2、在打开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我们找到:用户配置 - 管理模板;

     3、在管理模板展开项中找到:系统并展开;

     4、在系统的展开项中,我们找到:驱动程序安装,并左键单击:驱动程序安装;

     5、在驱动程序安装对应的右侧窗口,我们找到:设备驱动的代码签名,并左键双击:设备驱动的代码签名;

     6、在打开的设备驱动的代码签名窗口,我们选择:已启用,在选项的下拉框中,有:警告、阻止、忽略供选择。

  警告:向用户通知未经数字签名的文件,并让用户决定是停止安装还是继续安装以及是否允许安装未经数字签名的文件。

  阻止:命令系统拒绝安装未经数字签名的文件。

  忽略:命令系统继续安装(包括安装未经数字签名的文件)。

  如果我们要安装未经数字签名的驱动文件,可选择:忽略,再点击:确定;

     7、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建议把刚才设置为忽略的项再设置为警告(默认设置),以增强系统的安全性。 作者:失传技术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5383802/ 出处:bilibili

网友(2024-01-03):
这个确实诡异,我这里测试的两个Win11版本,22H2和23H2都正常,不用禁止签名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COM2COM WIN11 报签名错误感叹号时,直接 WINDOWS UPDATE 更新驱动,选择 WINDOWS UPDATE 内 “Vyacheslav Frolov - Ports” 这个驱动即可 (有可能需要在驱动管理器自行更换驱动),不要用 COM2COM 安装包自带的驱动。
原因推测是 WIN11 更新了驱动签名算法,旧有的驱动签名不在支持,但 WINDOWS UPDATE 中的可能由微软统一更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COM2COM WIN11 报签名错误感叹号时,直接 WINDOWS UPDATE 更新驱动,选择 WINDOWS UPDATE 内 ...

非常感谢

楼主:
实测可以解决问题,位置:
Windows 更新 > 高级选项 > 可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