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外部flash算法问题求助

楼主(2024-01-02):
我按照教程改了烧写算法里面的一部分 ,用的是镁光的mt25ql512,下载出现了图1的报错 看别的帖子说的下载算法的问题  ,本人愚钝,检查了几遍没发现问题出在哪,有没有可能是我改qspi 指令 地址 数据位数的原因

图1

图1

V7-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zip

网友A:
这个提示是校验没通过,检查下你的读写函数实现和内存映射实现。

网友B:
不要直接就弄下载算法,这样你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你先用QSPI读写例程修改,能正常读写再移植到下载算法。一般就是指令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直接就弄下载算法,这样你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你先用QSPI读写例程修改,能正常读写再移植到下载算法。一 ...

能读能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启动了内存映射 用函数读就读不出来了 全是0  用指针指向0x90000000就可以读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校验没通过,检查下你的读写函数实现和内存映射实现。

我看了下keil的memory他从90000000开始写一页数据 然后空6页 再写一页数据 后面都是每隔5页写一页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keil的memory他从90000000开始写一页数据 然后空6页 再写一页数据 后面都是每隔5页写一页数据

那这个实现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实现确实有问题。

您觉得我这错误 哪方面错可能性大些  我现在找错没有头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觉得我这错误 哪方面错可能性大些  我现在找错没有头绪。

貌似我记得 st 有提供 mt25qlxx 的相关驱动例程的, 你找到稍微修改一下容量即可

具体是哪个例程我记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记得 st 有提供 mt25qlxx 的相关驱动例程的, 你找到稍微修改一下容量即可

具体是哪个例程我记 ...

我看到官方例程有mt25tl01g 这个可以做参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读能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启动了内存映射 用函数读就读不出来了 全是0  用指针指向0x90000000就可 ...

就是这个内存映射要正常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内存映射要正常才行。

硬汉哥,我现在已经完成了烧写,但是有个问题,我用bootloader跳转到外部flash会卡住,但是我用debug运行的时候,跳转又成功了 ,把boot和app下载到内部flash跳转也是成功的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现在已经完成了烧写,但是有个问题,我用bootloader跳转到外部flash会卡住,但是我用debug运行 ...

这种的估计是你的boot代码有点问题,跳转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