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时间片大小

楼主(2024-01-03):
现在项目使用的是STM32H743芯片,有一个任务需要100us执行一次,想请问硬汉哥FreeRTOS的时间片大小能不能设置成100us?会不会对单片机的性能产生影响?要是不能设置成100us的话,有没有其它可以实现的方法?定时器中断100us可行吗?

我在STM32CubeMX已经尝试设置100us,但是不行,时间片不能设置成比1ms小。是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
当你时间片达到us级别的时候 任务切换已经是很耗时的了 会导致任务切换卡顿 切换一次也是几us的时间

网友A:
没问题的,H7系列有500MHz主频,100us是无压力的。你仅创建一个任务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H7系列有500MHz主频,100us是无压力的。你仅创建一个任务测试下。

硬汉老师,请问下一般来说,主频与时间片的对应关系是多少呢,我问过一个同事,说是差不多1000倍的关系

网友(2024-02-20):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1ms是默认的时间片,如果想有更小的时间做其他事情的话,就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老师,请问下一般来说,主频与时间片的对应关系是多少呢,我问过一个同事,说是差不多1000倍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都是设置系统时钟节拍为1KHz。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定义器定时100us触发信号量,然后任务阻塞该信号量,这个任务优先级调高,是不是就成100u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定义器定时100us触发信号量,然后任务阻塞该信号量,这个任务优先级调高,是不是就成100us了

可以,就是要额外占用系统资源和性能。

网友:
个人认为tick设得太小会降低系统效率,如果你设置100us,任务又比较多的话,光切换任务的时间花消就占了很大部分,留给你任务处理的时间就很短,CPU资源被浪费在无效的任务切换之中,就像楼上的兄弟说的系统会非常卡顿。100us用定时器中断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