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7606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24-01-03):
各位大佬,我用stm32和ad7606数据采集,ad7606输出一直为0,自己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原因,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A:
从接线来看,楼主这个用的是SPI接口方式,可以对比下我这个的接线和实现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2021-12-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接线来看,楼主这个用的是SPI接口方式,可以对比下我这个的接线和实现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 ...

您好,我相同的接线相同的程序,用买的模块就正常;自己画的板子就不正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reset信号正常,busy一直为低,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相同的接线相同的程序,用买的模块就正常;自己画的板子就不正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reset信号 ...

那区别估计就在硬件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相同的接线相同的程序,用买的模块就正常;自己画的板子就不正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reset信号 ...

1.電路上的RESET腳位電源那邊要與IC的VDRIVE準位要一致的, 所以那邊VCC要改成3.3V
2.再來看電路圖STB信號是用MCU的腳位控制, 要確認IC是否在跑去shutdown模式, 理論上STB腳位要給Hi信號
3.接下來busy一直為low, 就要看datasheet的時序圖, 如圖2所示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6_7606-6_7606-4.pdf), AD7606要動作前須確保CONVSTA跟CONVSTB要為Hi準位,然後在送出low信號, low信號持續時間為t5, 再來把信號準位拉hi, 此時可以用示波器或是MCU去偵測BUSY信號是否先hi然後再low, 當確認有這現象發生時就表示SPI可以讀取ADC資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