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stm32升级卡在跳转程序的printf函数

楼主(2024-01-03):
iap程序没有操作系统,使用了printf函数。跳转程序使用的ucosII,也使用了printf函数。

其中,iap程序关中断添加了。

]在跳转程序中开启了中断,可以进入跳转程序程序中。

注释掉的代码会导致卡在这里,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没有注释的代码)是正常的,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app程序单独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跳转前,将你的串口也DeInit一下。进入APP后,重新初始化并再清除下串口标志。

楼主:
加了串口DeInit,效果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