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f0 threadx移植

楼主(2024-01-03):
不知道这问题是啥原因,拿来练手的

网友:
把这两个文件删掉,后面的版本已经没有再使用了。

ThreadX内核6.0.2官方版代码中IAR和MDK AC5的移植文件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s有错误【确诊M内核已经不用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853&fromuid=58

楼主:
project\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o).
那这个错误呢,我加了    .global  __initial_sp    .global  __Vectors  还是不行,AC5的话我看是直接import,ac6就.global,没其他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ject\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 ...

把微库勾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