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硬件IIC进入错误回调

楼主(2024-01-04):
H7在使用硬件IIC的时候概率进入错误IIC错误中断

错误码为HAL_I2C_ERROR_ARLO,
手册说是仲裁丢失
百度说是总线还存在其他主机,竞争总线,但是我这里是EEPROM,只有一个设备
希望有懂得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是i做了个什么功能,仅仅是硬件I2C操作EEPROM吗

用的芯片内部上拉还是外置的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i做了个什么功能,仅仅是硬件I2C操作EEPROM吗

用的芯片内部上拉还是外置的上拉。

是的,只操作EEPROM,软件硬件都有上拉

网友:
OD具有线与功能,只要有其他主机拉低,就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拉高。你这种情况建议上电或者异常的时候解锁一下IIC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