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A传输完成的条件和DMA_SxNDTR的关系

楼主(2024-01-05):
看手册里是这样写的

第一句的意思是存储器到外设,DMA_SxNDTR 到0,是传输完成。
没有说外设到存储器,说明外设到存储器模式,DMA_SxNDTR 到0不会传输结束。如果外设到存储器模式,DMA_SxNDTR 到0会传输结束,就没必要单独说一句存储器到外设模式了。

第二句的意思是非循环模式下,DMA_SxNDTR 到0,为传输结束。意思是DMA_SxNDTR到0,传输结束。跟第一句矛盾了啊。

网友:
当DMA做流控的时候,发送的字节数存放到DMA_SxNDTR寄存器中,当DMA_SxNDTR到0的时候,即是发送完成,也就是传输结束。

网友:
在新思的DMA IP中,DMA做流控的时候,P2M模式时,类似的DMA_SxNDTR 到0会传输结束

网友A:
你的理解有差了, 只要是非循环模式下, DMA_SxNDTR==0 都是DMA停止的其中一条件。

网友:
啥矛盾没看出来,计数到0,DMA结束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差了, 只要是非循环模式下, DMA_SxNDTR==0 都是DMA停止的其中一条件。

第一个红框  存储器到外设,DMA_SxNDTR 到0,是传输完成
但是外设到存储器时,没有说明  DMA_SxNDTR 到0,是传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