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视频教程] BSP视频教程第29期:J1939协议栈CAN总线专题,源码框架,执行流程和应用实战解析,面向车通讯,充电桩,模组通信等(2024-01-08)

楼主(2024-01-08):
继前面CANopen专题视频教程后,再推出CAN总线的又一个重要协议栈J1939专题视频

J1939在车通讯上应用比较多,现在电动车充电桩还有各种模组的通信也非常多基于1939协议实现的。

掌握一个协议栈,主要就是研究明白程序框架和协议栈执行流程,这样将这款协议栈应用的各种应用会得心应手。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C4y1v72P

视频提纲

案例下载

参考资料
1、OpenSAEJ1939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DanielMartensson/Open-SAE-J1939

2、SAE J1939官方文档
https://www.sae.org/standards/de ... llection-on-the-web

3、Microchip的J1939 C库应用笔记和源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047

4、Matlab的J1939支持
https://ww2.mathworks.cn/help/vnt/j1939-communication.html

5、客户分享H7-TOOL CAN助手的GBT27930-2015电动汽车充电桩车通信和英飞凌电源模组解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50

6、客户分享的H7-TOOL车辆J1939协议解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82

7、H7-TOOL的通用J1939解析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56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请教一下,TP_CM报文中,TP_RTS发送到TP_CTS应答,这个超时时间在代码哪个位置,以及TP DATA的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TP_CM报文中,TP_RTS发送到TP_CTS应答,这个超时时间在代码哪个位置,以及TP DATA的超时

这个协议栈是直接做了固定的延迟接口处理的。

/*
 * Send sequence data packages to other ECU that we have loaded
 * PGN: 0x00EB00 (60160)
 */
ENUM_J1939_STATUS_CODES SAE_J1939_Send_Transport_Protocol_Data_Transfer(J1939 *j1939, uint8_t DA){
	uint32_t ID = (0x1CEB << 16) | (DA << 8) | j1939->information_this_ECU.this_ECU_address;
	uint8_t i, j, package[8];
	uint16_t bytes_sent = 0;
	ENUM_J1939_STATUS_CODES status = STATUS_SEND_OK;
	for(i = 1; i <= j1939->this_ecu_tp_cm.number_of_packages; i++) {
		package[0] = i; 																	/* Number of package */
		for(j = 0; j < 7; j++){
			if(bytes_sent < j1939->this_ecu_tp_cm.total_message_size){
				package[j+1] = j1939->this_ecu_tp_dt.data[bytes_sent++];					/* Data that we have collected */
			}else{
				package[j+1] = 0xFF; 														/* Reserved */
			}
		}
		status = CAN_Send_Message(ID, package);
		CAN_Delay(100);																		/* Important CAN delay according to standard */
		if(status != STATUS_SEND_OK){
			return status;
		}
	}
	return status;
}

网友:
给力,更新很及时

网友B:
兄弟,你们承接外包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们承接外包项目吗?

工作量太大了,基本不怎么接项目了。

可以连接我们旺旺,公司那边可能接项目

网友C:
咨询一个问题,比如说Message iD 写的是14ef23 'SA'   但是您发送的却是 18EA80'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一个问题,比如说Message iD 写的是14ef23 'SA'   但是您发送的却是 18EA80'SA'

18EA80'SA' 是发送14ef23 'SA'的PNG请求,此时如果参数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total_bytes小于等于8,那么反馈的Message iD就是14ef23 'SA'

如果参数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total_bytes大于8的话,就会反馈Multiple messages,通过TP_CM和TP_DT反馈

ENUM_J1939_STATUS_CODES SAE_J1939_Response_Request_Proprietary_A(J1939* j1939, uint8_t DA) {
	/* Find the length of the array fields */
	uint16_t length_of_each_field = 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total_bytes;
	if (length_of_each_field < 9) {
		/* If each field have the length 8 or less, then we can send Proprietary A as it was a normal message */
		uint32_t ID = (0x14EF23 << 8) | j1939->information_this_ECU.this_ECU_address;
		uint8_t data[8];
		memcpy(data, 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data, length_of_each_field);
		return CAN_Send_Message(ID, data);
	}
	else {
		/* Multiple messages - Load data */
		j1939->this_ecu_tp_cm.total_message_size = length_of_each_field;
		memcpy(j1939->this_ecu_tp_dt.data, 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data, length_of_each_field);

		/* Send TP CM */
		j1939->this_ecu_tp_cm.number_of_packages = j1939->this_ecu_tp_cm.total_message_size % 8 > 0 ? j1939->this_ecu_tp_cm.total_message_size / 8 + 1 : j1939->this_ecu_tp_cm.total_message_size / 8; /* Rounding up */
		j1939->this_ecu_tp_cm.PGN_of_the_packeted_message = PGN_PROPRIETARY_A;
		j1939->this_ecu_tp_cm.control_byte = DA == 0xFF ? CONTROL_BYTE_TP_CM_BAM : CONTROL_BYTE_TP_CM_RTS; /* If broadcast, then use BAM control byte */
		ENUM_J1939_STATUS_CODES status = SAE_J1939_Send_Transport_Protocol_Connection_Management(j1939, DA);
		if (status != STATUS_SEND_OK) {
			return status;
		}

		/* Check if we are going to send it directly (BAM) - Else, the TP CM will send a RTS control byte to the other ECU and the ECU will answer with control byte CTS */
		if (j1939->this_ecu_tp_cm.control_byte == CONTROL_BYTE_TP_CM_BAM) {
			return SAE_J1939_Send_Transport_Protocol_Data_Transfer(j1939, DA);
		}
		return status;
	}
}

网友:
引用 楼主:
18EA80'SA' 是发送14ef23 'SA'的PNG请求,此时如果参数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total_byt ...

Proprietary_A在您上面的tool截图中,小于等于8字节数据传输中,返回的帧id应该是uint32_t ID = (0x14EF23 << 8) | j1939->information_this_ECU.this_ECU_address;
但是你截图中却是uint32_t ID = (0x1CEC << 16) | (DA << 8) | j1939->information_this_ECU.this_ECU_address;  数据中第二第三字节是数据大小,截图中却是0F,您这条tool截图是对应的,上面的是不是搞错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EA80'SA' 是发送14ef23 'SA'的PNG请求,此时如果参数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total_byt ...

这个截图中的是不是错的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PGN不是在PDU中,怎么PGN却在data中体现了,是因为帧id 0X18EA'DA''SA'是发起请求的id是吗,data中跟的就是PGN,然后再等待对应设备返回,此时对应的设备返回的帧id就是PGN,data中的数据就是实际的数据,通过SPN去查找换成出实际值,是我理解的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PGN不是在PDU中,怎么PGN却在data中体现了,是因为帧id 0X18EA'DA''SA'是发起请 ...

这个是PGN请求,他这个请求的数据里面是跟的PNG值,就是这个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截图中的是不是错的

这个得修改下,小于等于8,得是12楼的图。

在Startup_ECU.c文件这里,他配置了一个大于8的值。
#define MAX_PROPRIETARY 15
j1939->this_proprietary.proprietary_A.total_bytes = MAX_PROPRIETARY;

导致返回是执行的TP_CM和TP_DT消息。如果小于等于8就是12楼的截图了。

网友:
大佬牛逼,如获至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PGN请求,他这个请求的数据里面是跟的PNG值,就是这个截图:

感谢回复,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D:
CAN还有UDS,可以搞个这个专题,通过CAN接口进行IAP升级可以使用UD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还有UDS,可以搞个这个专题,通过CAN接口进行IAP升级可以使用UDS协议

下一个专题就是UDS

网友A:
多包发送的时候:
void SAE_J1939_Read_Transport_Protocol_Connection_Management(J1939 *j1939, uint8_t SA, uint8_t data[]) {
        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control_byte = data[0];
        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total_message_size = (data[2] << 8) | data[1];
        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number_of_packages = data[3];
        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PGN_of_the_packeted_message = (data[7] << 16) | (data[6] << 8) | data[5];
        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from_ecu_address = SA;

        /* Check if we got the Request To Send control byte - We need to answer with CTS - Clear To Send */
        if(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control_byte == CONTROL_BYTE_TP_CM_RTS){
                j1939->this_ecu_tp_cm = 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                         /* Copy - We need to have the same data */
                j1939->this_ecu_tp_cm.control_byte = CONTROL_BYTE_TP_CM_CTS;        /* We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control byte from RTS to CTS */
                SAE_J1939_Send_Transport_Protocol_Connection_Management(j1939, SA);
        }

        /* When we answer with CTS, it means we are going to send the Transport Protocol Data Transfer package */
        if(j1939->from_other_ecu_tp_cm.control_byte == CONTROL_BYTE_TP_CM_CTS){
                SAE_J1939_Send_Transport_Protocol_Data_Transfer(j1939, SA);
        }
}

发送节点(TP.CM_RTS):CANID:0x1CEC 'DS' 'SA ',Data[0] = 0x10 ,
接收节点(TP.CM_CTS):Open_SAE_J1939_Listen_For_Messages--->SAE_J1939_Read_Transport_Protocol_Connection_Management--->SAE_J1939_Send_Transport_Protocol_Connection_Management;这个T2=1250ms这个超时处理在哪里实现吧,方便告诉一下吗

发送节点(TP.DT):CANID:0x1CEB 'DS' 'SA' ,
接收方:Open_SAE_J1939_Listen_For_Messages--->SAE_J1939_Read_Transport_Protocol_Data_Transfer;第n个数据包和第n+1个数据包的时间间隔T1=750ms这个超时处理在哪里实现吧,方便告诉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包发送的时候:
void SAE_J1939_Read_Transport_Protocol_Connection_Management(J1939 *j1939, u ...

我认为这个不处理没关系的。比如这个1250ms是消息往返中的超时时间。这种时间足够处理的过来。

还有750ms的两条消息间隔,这个更是没问题了。我提供的程序底层是一条消息完毕,紧接着就行下一条消息。

网友D:
J1939中文文档有吗,我只找到了几篇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939中文文档有吗,我只找到了几篇

下载国标的,那个是中文的。

网友:
硬汉非常给力,mark

网友:
J1939协议栈CAN总线专题,UDS协议关注。

网友(2024-02-26):
硬汉哥给力plus。坐等USD。

网友E:
有比较的15765的协议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比较的15765的协议栈吗

要发布的UDS专题视频里面带ISO15762

网友F(2024-04-01):
移植明白了,但还是有点不会用,我想向指定的地址发送单帧和多帧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移植明白了,但还是有点不会用,我想向指定的地址发送单帧和多帧的消息

直接调用API操作就行。

网友D:
发送TP_DT多帧,每帧之间之间来个delay?那逻辑不之间死了?根据标准多包周期50 -200ms
还有连接管理,“无论发送者还是响应者,由于某一原因(包括超时)决定要关闭连接,它都应该发出一条放弃连接消息”这个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送TP_DT多帧,每帧之间之间来个delay?那逻辑不之间死了?根据标准多包周期50 -200ms
还有连接管理,“ ...

这个协议栈,时间处理的地方不够专业,大家可以魔改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协议栈,时间处理的地方不够专业,大家可以魔改下。

国标目前在编,潍柴集团参与了,和潍柴发动机打交道任何不满足的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导致被潍柴判刑(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目前在编,潍柴集团参与了,和潍柴发动机打交道任何不满足的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导致被潍柴判刑(罚款 ...

车机场合,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来。

楼主(2024-05-27):
引用 网友G:
期待你的好消息,搬好小板凳,占个位

AUTOSAR最近还没有计划。手头还有很多TOOL相关的工作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坐等硬汉大大更新

AUTOSAR最近还没有计划。手头还有很多TOOL相关的工作要做。

网友I:
硬汉老师,您好。您是否有遇到双方几乎同时发送多包时都会向对方同时发送TP.CM_RTS的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况双方该如何处理?

双方同时发送TP.CM_RTS

双方同时发送TP.CM_RTS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老师,您好。您是否有遇到双方几乎同时发送多包时都会向对方同时发送TP.CM_RTS的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况 ...

这个暂时没有遇到过,后面模拟个条件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没有遇到过,后面模拟个条件测试下

谢谢,出现多边都TP.CM_RTS请求在项目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能完善解决掉这个问题,就完美了。

网友J(2024-07-25):
引用 网友F:
移植明白了,但还是有点不会用,我想向指定的地址发送单帧和多帧的消息

能分享一下怎么移植吗,小白真的搞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分享一下怎么移植吗,小白真的搞不太明白

直接移植就行,就一个port接口文件实现下就行。

网友K:
最后的TP_BAM的流程图用这个会不会清晰点,DM14这里是到诊断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后的TP_BAM的流程图用这个会不会清晰点,DM14这里是到诊断那里去了。

你这个更好,这个图有出处方便分享下不

网友(2024-08-27):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好,这个图有出处方便分享下不

这个是我从别人贴子里截的图,当时看您的视频,专门去查漏补缺的。我找不到原贴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直接移植就行,就一个port接口文件实现下就行。

硬汉哥,这个如果要移植到英飞凌系列的单片机上该怎么处理呢?我看32单片机是在hardware里设置了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汉哥,这个如果要移植到英飞凌系列的单片机上该怎么处理呢?我看32单片机是在hardware里设置了宏

这个没关系,主要是那个CAN接口函数,实现下就行。

网友L(2024-09-28):
,autosar太大了,歇歇吧
哪儿都能碰到硬汉弟

楼主:
引用 网友L:
,autosar太大了,歇歇吧
哪儿都能碰到硬汉弟

autosar是个大工程,搞得话,专门搞几个项就行。

网友:
例程哪里下载?

网友M:
https://github.com/XeiTongXueFlyMe/J1939
我修改了这个在用,一百台左右发动机运行了两三年了

楼主:
楼主位末尾,案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M:
https://github.com/XeiTongXueFlyMe/J1939
我修改了这个在用,一百台左右发动机运行了两三年了

网友(2024-11-05):
硬汉哥,我想问下,J1939协议怎么做测试呢?我看教程用的做好的上位机,我自己测没有你们那个上位机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自己建一个虚拟的J1939节点做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https://github.com/XeiTongXueFlyMe/J1939
我修改了这个在用,一百台左右发动机运行了两三年了

老哥,方便问下移植这个后,怎么做测试呢?我移植完成后不知道咋测试了。主要不太清楚怎么做多帧响应的测试。方便分享下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里头有
https://cdn.vector.com/cms/content/know-how/_application-notes/AN-ION-1-3100_Introductio ...

非常感谢。

网友(2024-12-05):
这个很强大啊。大于8个字节的通信真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