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STM32H750使用纽扣电池单独给VBAT供电,功耗很大

楼主(2024-01-05):
请教一下,我使用纽扣电池给VBAT供电,让RTC连续计时,测试了一下一个纽扣电池2天左右就没电了,相关电路图如下:

将D4管子拆下来,用电流表测试了一下,只有纽扣电池供电情况下,电流在4.6mA左右,比H750手册上写的2点几微安大那么多,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谢谢,能否推荐个管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但是把D4去掉测试的电流比较大,这个是因为D3管子的问题吗

网友B:
VBAT内部自动切换的,不需要外部的电路来使用3.3V供电

网友C:
BAT54C
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BAT54C,其正向压降最大只有0.24v(正向电流0.1ma时),RTC电流消耗也是ua级的,加入肖特基二极管隔离电源后,也是能完全满足要求的

网友D:
特别注意RTC硬件的正确设计姿势

STM32的RTC纽扣电池供电是否需要外置二极管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T内部自动切换的,不需要外部的电路来使用3.3V供电

多谢指导,我测试确实不需要外部3.3V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T54C
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BAT54C,其正向压降最大只有0.24v(正向电流0.1ma时),RTC电流消耗也是ua级的,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注意RTC硬件的正确设计姿势

STM32的RTC纽扣电池供电是否需要外置二极管的问题

多谢硬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不是漏电流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54C
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BAT54C,其正向压降最大只有0.24v(正向电流0.1ma时),RTC电流消耗也是ua级的, ...

BAT54C反向漏电流比4148大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