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调用串口格式化输出函数出现硬件错误

楼主(2024-01-05):
使用串口DMA发送格式化字符串,分别使用两种方法,感觉两种方法差不多,一种没有问题,另外一种会出现硬件错误,有大佬能分析一下这是为啥吗?(使用了freeRTOS,开启了EventRecorder)

第一种没有问题代码如下
float temperature,humidity;
char message[50];
while(1){
 if(aht20State ==0)
{
...
}

else if(aht20State ==1)
{
...
}

...
else if(aht20State ==4)
        {
                AHT20_Analysis(&temperature, &humidity);
                LED1_TOGGLE();
                sprintf (message,"温度:%.1f ℃,湿度: %.1f %%\r\n",temperature,humidity);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uint8_t*)message,strlen(message));
                osDelay(1000);
                aht20State = 0;
        }
}

第二种发送一次数据就会出现硬件错误如下
float temperature,humidity;
char message[50];
while(1){
 if(aht20State ==0)
{
...
}

else if(aht20State ==1)
{
...
}

...
else if(aht20State ==4)
        {

                AHT20_Analysis(&temperature, &humidity);
                LED1_TOGGLE();
                u1_printf("温度:%.1f ℃,湿度: %.1f %%\r\n",temperature,humidity);
                osDelay(1000);
                aht20State = 0;
        }
}

其中u1_printf函数如下
void u1_printf(char *fmt,...)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mt);
        vsprintf(String, fmt, arg);
        va_end(arg);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uint8_t*)String,strlen(String));
}

网友A:
第二种用的是局部变量String[100]是在栈内的, 退出函数后就会回收用到下一个函数, 显然当你退出函数时,数据还没发送,最起码是没发送完, 这应该是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B:
第2钟是不是任务栈开小了。看着有个大的局部变量char String[100];

另外注意,你这个是DMA发送,一定要等待上次发送完毕了,才可以发送下次,你的程序里面处理这个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用的是局部变量String[100]是在栈内的, 退出函数后就会回收用到下一个函数, 显然当你退出函数时, ...

感谢,确实是这样的,我把string[100]变成全局变量就没问题了,DMA启动需要时间,还没发送完,内存就被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钟是不是任务栈开小了。看着有个大的局部变量char String[100];

另外注意,你这个是DMA发送,一定要 ...

确实是DMA的原因,没等DMA发完,局部变量就被回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