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运行stemwin死机

楼主(2024-01-06):
STM32移植STEMWIN运行1小时进入HardFault_Handler,重新开机也没用,需要重新刷程序程序

网友:
测试下这个问题,下载程序后,下载器拔掉,你的板子反复上电10次,每次上电前等待10秒,看看能成功几次。

楼主:
多谢硬汉哥,问题找到了,应该是原来的stemwin移植有问题,用了KEIL自带的emwin6.10就好了

楼主:
多谢硬汉哥,问题找到了,应该是stemwin移植的有问题,用了KEIL自带的emwin6.10就可以了

楼主(2024-03-11):
1、硬汉哥,升级到KEIL自带的emwin6.10好了,但是新增一些其他显示界面,又出现之前的现象了。

楼主:
下载程序后,下载器拔掉,你的板子反复上电10次,每次上电前等待10秒,重启开机都是成功的。固定了都是运行1小时emwin死机,程序仿真重新运行,初始化部分其他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运行到GUI_Init()就进入到HardFault_Handler。堆栈放的也不小,Stack_Size      EQU     0x00001000,Heap_Size       EQU     0x00000800。请问硬汉哥是什么问题啊,帖子上也没看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程序后,下载器拔掉,你的板子反复上电10次,每次上电前等待10秒,重启开机都是成功的。固定了都是运行 ...

这个得排查你新添加的应用代码问题了。可以换个实现方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