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求助!!RT1052从IAP跳转APP偶发死机

楼主(2024-01-06):
RT1052从IAP跳转APP偶发死机,跳转前中断已经全部关闭

网友A:
不仅要关闭中断,还要复位所有在boot里面开启的外设,否则在APP里面还会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要关闭中断,还要复位所有在boot里面开启的外设,否则在APP里面还会起作用。

有的  外设也全部复位了

网友:
死机的时候用jlink抓一下PC的位置还有其他寄存器的位置,判断下死在了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