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 HID通信

楼主(2024-01-06):
RTE配置的USB HID,通过PortHelp串口软件查找HID出现HardFault,报错图如下,指向的代码截图如下,有清楚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FaultReport

FaultReport

Code

Code

网友A:
楼主的主控芯片用的那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控芯片用的那个系列。

用的STM32  F429

网友:
这个我有个例子,是正常的。

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5期:手把手玩转USB HID免驱方式下位机和QT6.4上位机开发上篇(2022-12-0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86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