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跑马灯程序 DelayMs(100)程序崩溃

楼主(2024-01-06):
点亮led1后,        bsp_DelayMS(100),进入上图while循环,全速运行程序崩溃:

楼主: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楼主:
        while (1)
        {
//                bsp_Idle();                                /* CPU空闲执行的操作, 见 bsp.c 和 bsp.h 文件 */

                /*
                        等待延迟时间到
                        注意:编译器认为 s_ucTimeOutFlag = 0,所以可能优化错误,因此 s_ucTimeOutFlag 变量必须申明为 volatile
                */
                if (s_ucTimeOutFlag == 1)
                {
                        break;
                }
        }
全速运行这段代码崩溃jlink断开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while (1)
        {
//                bsp_Idle();                                /* CPU空闲执行的操作, 见 bsp.c 和 bsp.h 文件 */

看一下这个宏打开没有:USER_VECT_TAB_ADDRESS

网友:
分享工程到百度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