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移植到板卡上ping长包不通

楼主(2024-01-06):
如题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移植到板卡上ping长包丢包,正常ping包(电脑ping板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ping命令加上 -l 2000,既ping长包的话就会ping不通。

之前没有用Threadx,裸机HAL库移植LWIP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ping长包就不通了。想请问一下是软件程序配置的事情吗?

网友:
这个是代码移植有问题,你的平台是STM32吗,如果是STM32,可以使用CubeMX创建个网络工程测试。

楼主:
嗯是STM32,我用cubemx试试,cubemx的版本有要求吗?(用cubemx用的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STM32,我用cubemx试试,cubemx的版本有要求吗?(用cubemx用的比较少)

STM32的话,是F4,H7这种吗,如果是这种的,我们这里有对应的port文件,是正常的。

STM32CubeMX的话,使用6.5及其以上版本就行。

网友:
你试试1500字节,1500-1600是长包分包的一个坎

网友B:
需要启用IP分包,默认是禁用的。nx_ip_fragment_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话,是F4,H7这种吗,如果是这种的,我们这里有对应的port文件,是正常的。

STM32CubeMX的话, ...

手里有STM32F407ZG和767的,都试过。407的用的就是论坛上V5的Threadx 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启用IP分包,默认是禁用的。nx_ip_fragment_enable

嗯,我试试,现在抓包看,发长包的话电脑会拆包,如果是拆成2包还能ping通,但是拆到3包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