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创业1年做生产力工具,6合1触屏版串口调试助手iUART K1,6种串口转换方式

楼主(2024-01-07):
       iUART K1 集成6种串口转换方式,支持隔离转换USB-RS485,USB-RS232,USB-TTL,RS232-TTL,RS485-TTL,RS485-RS232,
内置MODBUS主从机,全键盘触摸UI支持自定义协议发送,支持通信数据存储,通信数据实时刷新。

       电子开发经常需要调试串口,作者本人买过无数的串口转换工具,发现市面上的串口转换工具最多是4合1的,而且实现方案都是纯
硬件方案,电压输出3.3v/5.0V切换还需要拆开产品盖子,短接电阻,不方便;而且作者工作需要开发上位机,上位机下发数据给终端
经常不知道下发了什么数据,如果要查看的话还得需要用逻辑分析仪,软件方案的iUART K1能把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显示在屏幕上,或
者使用存储功能,能很方便的解析串口协议,定位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是不是触摸控制的界面

楼主:
是触摸UI,UI界面风格参考你得H7 TOOL

网友:
软件UI配色和硬件外观都不错,看得出来楼主是个讲究人,值得支持一下。

网友:
在B站刷到了

网友A:
楼主创业是积累到客户的还是自媒体网店销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创业是积累到客户的还是自媒体网店销售啊

目前是网店销售

网友B(2024-02-27):
这个东西看着没多大需求吧,我更倾向于用esp32之类的无线模块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了,然后调试助手的功能做到web页面上去,手机去访问模块的web页面就好了,同时我用自己开发的lua串口屏也做了个串口调试助手的界面

main.lua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多大需求吧,我更倾向于用esp32之类的无线模块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了,把调试助手的功能做到web页面上去,用户用手机访问模块的web页面就可以了,我用自己开发的lua串口屏也写了个调试助手的页面

main.l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看着没多大需求吧,我更倾向于用esp32之类的无线模块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了,然后调试助手的功能做到w ...

感觉层主的这个界面要比楼主的好些

楼主(2024-03-30):
我是把页面分开了,数据流监控界面,和手动收发界面分开了

楼主:
数据透传监控页

数据透传监控页

自定义协议收发

自定义协议收发

MODBUS从机模式

MODBUS从机模式

MODBUS主机模式

MODBUS主机模式

菜单页

菜单页

设置页

设置页

透传监控页                自定义协议收发          MODBUS从机页          MODBUS主机页         菜单页                         设置页

楼主:
           中文模式             串口参数设置          虚拟从机自动返回指令 MODBUS主机自动查找ID

楼主:
8KV 接触静电测试

网友C:
屏幕大小是个矛盾,太小能显示的有限,太大不便携。我还是觉得用ESP那位老哥那个办法不错。
不过东西很精致,完成度很高,还做了EMC

PS:其实,可以把这个作为虚拟仪器的前端,数据在PC上或者web上显示,靠这个设备去侦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多大需求吧,我更倾向于用esp32之类的无线模块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了,把调试助手的功能做到web页面 ...

esp32做到网页上去,要怎么做法,有没有简单的示例,esp32怎么内网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大小是个矛盾,太小能显示的有限,太大不便携。我还是觉得用ESP那位老哥那个办法不错。
不过东西很精 ...

通过wifi上传给PC这也是一个不错得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32做到网页上去,要怎么做法,有没有简单的示例,esp32怎么内网穿透。

restful_server这个demo

网友:
谢谢!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32做到网页上去,要怎么做法,有没有简单的示例,esp32怎么内网穿透。

做到网页上延时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