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下大家, 问什么打开的文件都是空白?

楼主(2024-01-07):
大家好,有没有和我一样遇到打开文件都是空白的情况?
使用的是MDK5.36, 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 编译没有问题, 就是打开文件编辑的时候, 文件都是空白的. 这是为什么?

打开的文件为什么是空白

打开的文件为什么是空白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太长了,且有中文。

生成个到桌面路径,名字短点且仅英文,试试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太长了,且有中文。

生成个到桌面路径,名字短点且仅英文,试试正常不

这个工程在R:\根目录, 路径中也没有中文. stm32cubemx刚生成的工程打开没问题, 做些修改编译后在打开文件就成空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在R:\根目录, 路径中也没有中文. stm32cubemx刚生成的工程打开没问题, 做些修改编译后在打开文件 ...

那个这个确实诡异,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