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keli RTE 里面配置的文件系统是fatfs吗

楼主(2024-01-07):
可以使用RTE添加fatfs文件系统吗?我看到里面有个文件系统,不知道是不是fatfs

添加之后变成了这样,总感觉这个不是FATFS,那个FS_SFN_CM3_L.lib(M3内核?)也打不开,

包安装管理器里面是这个,NXP的FATFS

网友A:
带的是RL-Flash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的是RL-FlashFS。

如果freeRTOS要使用fatfs的话,是不是不能用RTE配置,只能自己加到工程里。

这个NXP的FATFS是不是只能适配NXP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的是RL-FlashFS。

RL-FlashFS驱动SPI Flash的案例论坛没有了,原本想用fatfs,发现它没有磨损均衡,想换成freeRTOS+RL-FlashFS的方式驱动SPI Flash,用RTE安装了包,后面不知道咋移植了。我看论坛里的例程都是驱动FSMC NAND flash的,有没有驱动spi  nor flash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freeRTOS要使用fatfs的话,是不是不能用RTE配置,只能自己加到工程里。

没问题,freertos也支持fa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