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多通道ADC的DMA传输误差问题

楼主(2024-01-08):
想请问一下,当使用ADC1的一个通道、ADC2的一个通道、ADC3的两个通道。进行采样并DMA传输采样结果。

      如下图所示现象:
      DMABufA[0]->对应ADC1的通道
      DMABufB[0]->对应ADC2的通道
      DMABufC[0]->对应ADC3的一个通道
      DMABufC[1]->对应ADC3的另外一个通道

      DMABufA[0]所对应的采样值始终比DMABufB[0]和DMABufC[0]得到的值小。

也尝试了更换ADC1和ADC2以及ADC3的引脚,发现始终是ADC1的采样值偏小。
    想提问,这种情况下是和底层配置相关吗,我在配置ADC1/2/3都保持一致,但目前ICAHE和DCAHE都未开启。

网友A:
这个现象确实有些诡异,降低下采样率有对比过没

网友B:
把4个通道的口短路再试试

网友C:
调用校准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确实有些诡异,降低下采样率有对比过没

硬汉哥,目前分别尝试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比较:
    一、将采样周期由原来的2.5改为8.5,发现误差还是存在,相比之前的波形误差小一点点,但不明显。

    二、将分辨率由原来的16bit更改为12bit(采样周期还为原来的2.5),发现误差也还是存在,
          (大致)当前相对误差:(2080-2010)/(2080)=3.3%。
          (大致)之前相对误差:(33300-32300)/(32300)=3.0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校准校准一下试试

     确实是校准的问题,之后又查了一遍底层的配置。
     发现自己只对ADC1进行校准,后面的ADC2和ADC3都未进行校准处理。

    这里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对ADC进行校准,其采样的值会偏高,不知道这种是不是一种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个通道的口短路再试试

   老哥,之后又查了一下底层配置,发现只对ADC1进行校准处理。ADC2和ADC3都未进行校准处理。

   下图是四路短接后的图形(只对ADC1进行校处理的情况下)
    也有一个现象->误差较大的变为ADC2对应的通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校准的问题,之后又查了一遍底层的配置。
     发现自己只对ADC1进行校准,后面的ADC2 ...

不校准不需要研究了,STM32的ADC不校准不能使用的。

ADC做线性和偏移校准都做,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校准不需要研究了,STM32的ADC不校准不能使用的。

ADC做线性和偏移校准都做,什么效果。

硬汉哥,图1为未开启线性化处理,图2为未开启线性化处理

整体上看感觉 开启线性化处理之后浮动的范围变宽了

图1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