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 Recorder] 开启event recorder后,调试窗口看不到串口输出,debug(printf)可以输出

楼主(2024-01-08):
使用event recorder,开启调试模式后,窗口看不到串口输出,但使用串口助手连接硬件可以看到输出。这是为啥?有大佬能解惑一下吗?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的stdout重定向到evr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的stdout重定向到evr输出才行。

STDOUT重定向到了evr,我进入debug模式的时候会出现Warning: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STDOUT重定向到了evr,我进入debug模式的时候会出现Warning: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 ...

有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