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IAR9.5使用AZURE调试组件,如何查看message queues信息?

楼主(2024-01-08):
7在代码中添加了tx_execution_profile文件, 目前使用AIR的调试组件,可以看到execution profile窗口 thread list窗口的信息,也能够在暂停程序后更新,
操作系统使用了两个消息队列,但是调试窗口message queues窗口是空白的,没有显示使用的消息队列,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IAR这个信号量等通信组件展示,好像我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这个信号量等通信组件展示,好像我没成功过。

有几个组件到时能看到信息, 我是用9.50.1版本. 这个版本中, threadx的调试组件是有两个版本可选的. 两个组件都能用,目前没看出什么区别
之前使用8.50.6版本,只有一个组件可选
这个message queues 的窗口, 我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相关的信息, 不知道该怎么用起来.
之前只是简单的尝试了一下threadx, 最近想正式的使用起来, 在线调试的软件还有那个比较方便的查看它的信息呀. 没有多余串口了,不想使用串口打印的方式, swo引脚也被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这个信号量等通信组件展示,好像我没成功过。

IAR9.5的调试插件选择内容

网友:
我们有个rtos trace功能,可以直接看,不过仅支持我们tool。

【原创】H7-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2023-12-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24

网友:
//使能事件Trace,会稍微增加点代码
#define TX_ENABLE_EVENT_TRACE

//使能BLOCK_POOL信息获取
#define TX_BLOCK_POOL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BYTE_POOL信息获取
#define TX_BYTE_POOL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事件标志信息获取
#define TX_EVENT_FLAGS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互斥信号量信息获取
#define TX_MUTEX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消息对象信息获取
#define TX_QUEUE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信号量信息获取
#define TX_SEMAPHORE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任务信息获取
#define 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使能定时器信息获取
#define TX_TIMER_ENABLE_PERFORMANCE_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