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测量的方法

楼主(2024-01-08):
有个引脚做为外部脉冲输入脚,输入的脉冲不是连续的,需要对该脉冲进行计数,并且需要实时测量该脉冲的频率,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A:
硬件定时器支持Capture模式的话,比较容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定时器支持Capture模式的话,比较容易处理

capture的话,如果停止的话,半周期不是捕捉不到了么,要等定时器超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的话,如果停止的话,半周期不是捕捉不到了么,要等定时器超时吗?

要求不高就中断+定时器

楼主:
管脚可以配置为既是timer通道又是外部中断输入通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的话,如果停止的话,半周期不是捕捉不到了么,要等定时器超时吗?

capture是不会自动停的

网友B:
这种的外部中断比较方便

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的话,要再开个32bit计数,使用这个定时器自带的计数,如果脉冲宽度比较大,容易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外部中断比较方便

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的话,要再开个32bit计数,使用这个定时器自带的计数,如果 ...

使用timer的话,在脉冲输入时可以选择滤波参数, 如果在输入脉冲停止后,是不是靠定时器的溢出来更新最后的脉冲频率?

网友: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外部计数模式,也就是输入脉冲作为定时器的计数时钟,然后再开一个精准的定时中断,去读计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外部中断比较方便

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的话,要再开个32bit计数,使用这个定时器自带的计数,如果 ...

溢出算法上处理一下就好了, 这个测量肯定比较外部中断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