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两路spi ,想同步传输接收数据,采用hal库,发现不能同时!

楼主(2024-01-08):
版主,各有大牛

我现在用的是stm32F743mcu,使用了两路spi采集两路adc
      现在我用的的hal库,里面的函数。如下图
     问题时,想在同一个时间点,启动两路spi,采集。
我理解应该时很快的。
但是波形看spi的时钟时有先后的顺序。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用sthal库。
谢谢大家和版主 硬汉

网友:
如果spi是在不同的DMA上,那就使用DMA吧

楼主:
不知道我发的贴子为什么没有图片,只能再补三张图片,说明一下。

网友A:
给你个简易的方法解决这问题
用两个SPI, 比如SPI1 & SPI2, SPI1配置为主,SPI2配置为从, 两个时钟线接一块, 这就轻松的做到你说的同步了。

楼主:
谢谢,Edmund1964的建议。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st提供的hal的spi函数,为什么效率那么低。

函数调用倒是简单了,但是内容为了做到兼容,有大量的额外操作。

有高手在尝试,用hal库,做简单的寄存器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dmund1964的建议。

hal是出了名的浪费资源的, 想省些就用LL或寄存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dmund1964的建议。

。。。。。。。。。。

对比一下吧

对比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Edmund1964的建议。

可以用定时器触发实现SPI+DMA, 这样同步就非常好了,比软件控制准。

楼主:
谢谢@Edmund1964 @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触发实现SPI+DMA, 这样同步就非常好了,比软件控制准。

@eric2013 硬汉哥,您手的定时器触发SPI+DMA的方式,能用在F4上吗?
能简单说说思路吗?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简易的方法解决这问题
用两个SPI, 比如SPI1 & SPI2, SPI1配置为主,SPI2配置为从, 两个时钟线接一 ...

我目前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两个SPI都是用DMA进行发送,但是第一个DMA发送的数据还没有发完,然后就第二个DMA进行发送的数据就来了,导致第一个DMA的数据都没有发完就被占用,我目前也想实现您说的,配置为主,配置为从,然后两个时钟线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简易的方法解决这问题
用两个SPI, 比如SPI1 & SPI2, SPI1配置为主,SPI2配置为从, 两个时钟线接一 ...

我想知道这种使用方式是传输的速率会比较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