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μC/OS-II发送邮箱信号量,会造成噪音

楼主(2024-01-08):
我最近遇到非常奇怪的问题:在MP3歌曲切歌时,会有一点噪音。调试时发现,在执行μC/OS-II发送邮箱信号量的那一行代码时,会有这个噪音,但执行下一条代码又没有这个噪音了。

我的I2S信号是没有停止的,音频数据是通过硬件DMA双缓存自动发给外部DAC的。
真搞不懂,这个噪音难道是由μC/OS-II造成的?

网友A:
是在中断中发的还是正常流程中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中断中发的还是正常流程中发的?

是在正常流程中发的。

网友:
应该你的音频切换处理还有问题,比如你用的是DMA方式,音频切换的时候,后面的数据还没有DMA传输完毕,你就强行重新启动DMA。

网友:
你发送 邮箱信号量之前先静音,停止 i2s, 后再发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