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H7+NetDuoX 发送大文件出现错误

楼主(2024-01-08):
目前情况:  使用的是TCP服务器,电脑作为TCP客户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大文件来测试带宽,结果会断开套接字连接,重新监听

通过Debug调试,发现发送大文件一会儿后程序就会运行到
再移植成功后,尝试过通过发送多个ping命令包来测试稳定性,结果发现稳定性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发送大文件会断开连接,然后一个一个发就可以
想问下大佬们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或者提供个思路

网友A:
传大文件,我测试过,是正常的。

你那边测试过这种批量ping方式没,连续最快速ping。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丢包,耗时4小时25分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15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大文件,我测试过,是正常的。

你那边测试过这种批量ping方式没,连续最快速ping。

就是这样测试的,但我没ping百万包,就ping了四十多分钟的样子,没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大文件,我测试过,是正常的。

你那边测试过这种批量ping方式没,连续最快速ping。

就是这样测试其稳定性的,没有丢包

网友:
你这个发送大文件会不会是数据处理不及时造成自动断开 ?

或者你吧大文件分包发送,间隔一定的时间连续发送试试看

网友:
肯定没有判断发送窗口的大小,不是你想一次发多少字节就可以发多少字节的,要么发送完一包等一下再发,要么判断发送窗口大小再发送

楼主:
谢谢几位大佬,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数据处理不及时自动断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移植硬汉哥的netxduoTCP服务器的模板 参数没改变,但我只能带宽只有60Mbps左右,请问如何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