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TM7705双极性输入ADC值到1.7v后突变

楼主(2024-01-08):
TM7705双极性输入,电源接5V   ref+=2.5V     AIN1-接到REF+2.5V  理论上应该可以采集2.5V以内的电压的对吧
输入AIN1+到1.7v后ADC的值从222233  突变到32438   1.7之前还算线性  为啥到了1.8V的就突变了   快ADC满量程的样子  是配置寄存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缓冲模式、双极性、增益为 GAIN

非缓冲、双极性、增益为 GAIN

网友A:
电压输入范围:
对于非缓冲模式,模拟输入信号范围是【GND-30mV】至【VDD+30mV】之间。
对于缓冲模式,模拟输入信号范围是【GND+50mV】至【VDD-1.5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入范围:
对于非缓冲模式,模拟输入信号范围是【GND-30mV】至【VDD+30mV】之间。
对于缓冲模式,模 ...

双极性缓冲模式  VDD为5V   比如 AIN1- 接的是2.5V的参考电压    那AIN1+ 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极性缓冲模式  VDD为5V   比如 AIN1- 接的是2.5V的参考电压    那AIN1+ 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呢

可以参考数据手册,这个性能参数肯定会有描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极性缓冲模式  VDD为5V   比如 AIN1- 接的是2.5V的参考电压    那AIN1+ 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呢

2.5 + 2.5/增益(且必须满足小于5V-1.5=3.5极值),即当增益设置为1,也不肯能到5V,只能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 + 2.5/增益(且必须满足小于5V-1.5=3.5极值),即当增益设置为1,也不肯能到5V,只能3.5V.

按照这个理解,输入的电压如果超过了1V的话,AIN+ 的电压就超过了3.5V,但是一直到1.7V以内的输入 都是可以测量的  1.7+2.5=4.2V了,都已经超过了3.5V了   还是可以测量的  但是如果超过1.7V以上  数据就会突变  是什么情况  没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模式、双极性、增益为 GAIN

缓冲双极性  V-是2.5V   VREF=2.5V   GAIN=1  输入一直到1.7V以内的测量都是没问题的  明显已经超过了8-1.5VV了啊   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