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8怎么升级为Jlink 9啊

楼主(2024-01-08):
Jlink 8怎么升级为Jlink 9啊

网友:
不能,这个V是不同硬件的版本号,V8,9,10,11,12是不同的硬件。

网友:
第一步:把V8扔了
第二步:买个V9
升级完成

网友:
很简单啊,某宝买盗版的 Jlink 9 或者 SEGGER 代理买正版 Jlink 9 都可以。升级 Jlink 12 都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