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ARM仿真器不正常,挑机器?

楼主(2024-01-09):
各位朋友好。 JLINK提示仿真器固件版本需要升级,我就升级了。然后在那台机器上能正产使用。我又在另外一台机器上安装MDK,JLINK,然后把仿真器接到另外一台机器,就报驱动安装失败。 仿真器的绿色一直闪烁。 另外一个JLINK仿真器,接上却可以。 就是有个仿真器只能在一台机器上用。另外一个2台都可以。  记得以前这2个都可以用的。 可能是升级升坏了么?

网友:
盗版的吗?盗版的升级可能会挂,重新刷一下固件就好了,驱动也不要用太新的。

网友:
你的link是不是D版的,都安装最新版驱动看看。

楼主:
应该不是正品,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奇怪另外一个就可以认出来,也不是正版。80多买的。 不行的这个,放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就可以,JLINK的驱动都是一样的。我怀疑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v9,打开jlink configurator看一下能不能识别到jlink,我的也是一直绿灯闪烁,但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