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H750的外部flash程序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4-01-09):
最近图谋rt-thread的组件包及驱动框架,学习了新的rt-thread studio ide。
在把程序下载进外部flash之后想要用st-link的调试功能,发现跑不起来。
这种经过一次boot跳转的程序应该怎么调试呢?
ps:以前裸机用dap调试过,但是rtt studio不支持H7 dap调试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的外部Flash算法文件支持调试才可以,有些算法文件只支持下,不支持调试。

楼主:
我就是用安富莱例程里的调试算法改的,如果我需要调试的话,我是不是还需要实现一个read函数?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我就是用的安富莱的gcc例程改的,那么我需要往里面再加哪些函数呢?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的外部Flash算法文件支持调试才可以,有些算法文件只支持下,不支持调试。

我就是用的安富莱的gcc例程改的,我应该往里面再加哪些函数呢?rea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安富莱的gcc例程改的,我应该往里面再加哪些函数呢?read()?

你这个应该是没有适配好吧

楼主:
应该适配的差不多,因为我的板子都是H750,flash型号也都一样,我就改了下引脚定义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适配的差不多,因为我的板子都是H750,flash型号也都一样,我就改了下引脚定义而已

那直接就可以使用的,再对比锁定下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