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Listview不能显示汉字问题

楼主(2024-01-09):
效果如图

效果如图

图中效果,窗口标题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设置列表字体为汉字却无法显示,请问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代码如下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 初始化Framewin控件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25);
    FRAMEWIN_SetText(hItem, "系统参数");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x24);
		FRAMEWIN_SetBarColor(hItem,1,GUI_WHITE);

    /* 初始化通道Listview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		FRAMEWI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24x24);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hItem, 30);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70, "channal",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1",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2",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3",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4",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5",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6",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5, "7",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SetRowHeight(hItem, 30);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    LISTVIEW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x24);    //GUI_FONT_16_ASCII
//    LISTVIEW_SetAutoScrollH(hItem, 1);
//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 1);

		for (i = 0; i < 5; i++)
		{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i, (const char *) _Table[i]);
    }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Table); i++) {
//        LISTVIEW_AddRow(hItem, _Table[i]);/* 添加数据 */
//    }

		for (i = 0; i < 5; i++)
		{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i, (const char *) _Table[i]);
    }

		/* 初始化系统Listview控件 */

		hItem = LISTVIEW_GetHeader(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VIEW1));
    HEADER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x24);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1);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hItem, 30);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0, "频段",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声光报警",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采集仪编号",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蓝牙名称",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软件版本",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SetRowHeight(hItem, 30);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433");

//		LISTVIEW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x24);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网友A:
获取listview header句柄,然后使用header的api单独设置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listview header句柄,然后使用header的api单独设置字体。

	/* 初始化系统Listview控件 */

		hItem = LISTVIEW_GetHeader(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VIEW1));
    HEADER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x24);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1);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hItem, 30);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0, "频段",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声光报警",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采集仪编号",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蓝牙名称",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软件版本",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SetRowHeight(hItem, 30);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试过了,不行,下载了你们的历程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listview header句柄,然后使用header的api单独设置字体。

可以了,可以了,是我的控件ID写错了,除了header,其他不可以设置汉字显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可以了,是我的控件ID写错了,除了header,其他不可以设置汉字显示么?

可以的,listview本身的字体是调用listview的字体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listview本身的字体是调用listview的字体API

为什么其他位置还是显示不了汉字,是设置字体的函数不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其他位置还是显示不了汉字,是设置字体的函数不对么

应该是设置不对,这个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