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lwip的网页页面加载慢问题

楼主(2024-01-09):
工程文件使用是stm32f407的lwip,制作了几个网页页面。

其中数据少的网页可以直接正常显示,但是有一个页面数据比较多,大概有三十来个。
网页点击跳转,只能显示一半网页,需要等15秒才能全部显示出来。
而且,如果在网页正在缓存的时间段,通过服务器或者客户端发送数据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数据出现在网页页面的最下面(等完全显示之后)。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define SYS_LIGHTWEIGHT_PROT    1
#define NO_SYS                  0
#define MEM_ALIGNMENT           4
#define MEM_SIZE               16000
#define MEMP_NUM_PBUF           64
#define MEMP_NUM_UDP_PCB        6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10
#define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6
#define MEMP_NUM_TCP_SEG        20
#define MEMP_NUM_SYS_TIMEOUT    8

#define PBUF_POOL_SIZE          20
#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512

网友A:
加大动态内存。

然后你的html页面内容什么样的,如果仅仅是静态的html,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动态内存。

然后你的html页面内容什么样的,如果仅仅是静态的html,完全没问题的。

纯静态的,第一页是主页基本纯文字,第二页是一个修改IP参数页用的form表单,第三页是一个其他参数页用的form表单数据二十多个。
主页和IP页可以直接显示(一页就显示全了),第三页可以显示一多半,但没有滚动条和滚动条下面的内容,剩下的小部分和滚动条得加载十来秒。然后页面就全了 ,滚轮条也有了。

请问进入网页之后,是不是把中断关了比较好,中断网络发送数据会干扰网页一样,网页一卡一卡的,有时候还出几个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