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RTC Alarm在PC13引脚输出电平脉宽能不能调到毫秒级

楼主(2024-01-09):
有一个功能需要RTC闹钟输出的信号激活,但是测量RTC闹钟在PC13引脚上输出的电平脉宽是纳秒级的不足以激活功能,这个脉宽能不能调整,调整到1毫秒左右?
用示波器捕获的PC13引脚RTC闹钟输出波形如下图:

网友A:
外部可以接个触发器什么的,看看满足需求不。

这个输出脉冲宽度是否可以调节,倒是没有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可以接个触发器什么的,看看满足需求不。

这个输出脉冲宽度是否可以调节,倒是没有研究过。

触发器是可以实现的,目前的硬件不能加,我下一版试试加触发器的逻辑。RTC闹钟输出这个脉宽我也没找到相关资料,感觉是不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