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07ZG-AD7606采集数据8个通道数据不对,随机显示0V、5V

楼主(2024-01-09):
各位大佬,问题是这样,这个程序之前已经调试成功过了,最近拿出来用,ad7606模块采集然后单片机串口发送给PC端。
我是接了一个传感器的:通道一有传感器、剩下七个空着
结果如下:八个通道随机显示5V和0V,不太清楚是硬件哪里出了问题,请有想法的大佬指点一下

实物图是这样,有需要再体现哪些细节我再补充,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SPI接口方式吗,然后模块提供了正常的5V供电没。

楼主:
回大佬:
采用的是spi串行;模块连接单片机上的5V引脚,电压表测量小绿板上是4.9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佬:
采用的是spi串行;模块连接单片机上的5V引脚,电压表测量小绿板上是4.92V

对比下我这个看看。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2021-12-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114